EC截肢再恢复!!!

楼主(2017-08-15):
今天下午店里来一台华硕机器,按开关不触发,直接拆机,打开一看进水机 。洗板水洗完之后观察电容电阻问题都不太大,只是EC有两条腿断了,换EC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决定给EC接两条腿,附图片两张 。接上腿上电亮机 。关键是分享下接腿的方法,首先把断腿的地方处理干净,然后用细铜丝摆好弯曲的形状,用烙铁可以固定住焊盘这边,和EC相连这边用放大镜看,用手术刀尖把铜丝轻轻地拨到与EC断腿处接触上,蘸点焊膏涂在接触的地方。最后用锋利的手术刀切特别小一块锡,用手术刀尖把切下来的锡黏在铜丝和EC断腿的相交处,用风枪最小风速合适的温度慢慢把锡吹化,相交处会自动连起来。
小白第一次搞,大神老司机可以直接飘过!!!!!

你°我,他? + 1 这可以尝试手机维修手工了

网友A:
接的挺漂亮,我手抖干不好这活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个接的确实好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B:
厉害了!请问楼主,怎么照的那么清晰。

网友:
干这些事情 就是要仔细   慢慢就好了

网友:
老司机了,看来路还是自己走出来的,搞维修总会遇到别人没遇到的问题,就看你的解决能力了

网友C:
EC引脚飞线  不难飞  我都是先固定引脚那一边   用镊子夹住线   引脚涂上焊膏  以防连锡   直接拿烙铁往上怼

网友:
楼主焊干杠杠的

网友:
这可是个细活,焊得很漂亮,这就是维修精神,用最低的成本把机子搞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请问楼主,怎么照的那么清晰。

放大镜+OPPO拍照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引脚飞线  不难飞  我都是先固定引脚那一边   用镊子夹住线   引脚涂上焊膏  以防连锡   直接拿烙铁往上 ...

大神,我崇拜你已经很久了哦,。

网友:
你的接线方法可以 多少我用不了 我的风枪风速行程开关挂了

网友:
厉害了.照片很清晰,焊得很漂亮.楼主666

网友:
谢谢你的焊接方法,下次碰到我也试试,一分请笑纳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我还要焊多久才能有这么美的成就

网友:
楼主这个焊功还是可以的哟,这么近都可以接脚向你学习

网友:
可以去做外科医生了。这手法。细腻啊。

网友:
r学习了,给我这些小白都是直接换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崇拜你已经很久了哦,。

是吧  我崇拜你  崇拜的更久

网友:
骨科断肢手术做得还行。.......................................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子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我焊接这种都是直接拿烙铁搞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试过,接的挺漂亮,不知道我有没有那手艺啊

网友:
截肢?为什么不说续骨?

网友:
加绿油 我崇拜你  崇拜的更久

网友:
不错体现基本功扎实 焊的干净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楼主焊工真不错,这个不好弄啊,加分了。。

网友:
经验是好的维修首先要手工好,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样都可以 我自己遇到这情况 只有找芯片来换了

网友:
老司机干活就是 不一样的感觉,小白在这里 膜拜 一下

网友:
可以可以,问题部分处理的很好看。给楼主赞。

网友:
楼主心细啊  焊工也很好啊

网友:
这种方法还真没有试过,不过我一般都是烙铁烙上去的

网友:
这技术可以、、、、、、、、、、、、、、、、

网友:
厉害了楼主。。好会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引脚飞线  不难飞  我都是先固定引脚那一边   用镊子夹住线   引脚涂上焊膏  以防连锡   直接拿烙铁往上 ...

只有一点点锡难的

网友:
现在维修难做能省就省吧   你这种比较赞

网友:
坐等  看能过不能长久

网友:
以前都是用洛铁直接焊的,下次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第一次做的蛮好的,用热风枪吹是不错的,我都焊的,下次遇到吹试下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  小白就算了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先试试接脚

网友:
不错,板子洗的蛮干净的,,,,,,,,,,

网友:
就怕断到最里面了,那就难接了,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个腿接的漂亮,学习学习。。。。。

网友:
不难   漆包线上也镀上锡  加上焊膏的熔合性  一点点锡  也可以连的很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的挺漂亮,我手抖干不好这活

我手也有点抖  烦死了  精密的活干起来费劲

网友:
希望每次修的机器都简单  今天2台机器修的我都头疼

网友:
不错可以的了  这种小脚位我没有小的烙铁  有的话烙铁也可以阿的

网友:
这技术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给你加分了,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发贴需要时间啊

网友:
你吹的时候那锡丝不会走位吗,为什么有些评论要30个字

网友:
焊的很漂亮  感觉直接拉两个线出来方便

网友:
修机基本功呀,技术不错,呵呵!!!!11

网友:
厉害了,果然高手在民间啊,维修界有你这么细心又有耐心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