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5A78L-M LX3 PLUS 开机复位等一闪一闪

楼主(2017-08-15):
华硕ASUS M5A78L-M LX3 PLUS 开机复位等一闪一闪 ,接手第一件事就是查供电,结果内存  桥  cpu 总线供电都没问题,还有cpu上方五脚芯片VDD_2.5v也正常。
然后量了下时钟1.6也正常,复位3.3  3.1的跳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加焊了北桥 ,一样  南桥也焊了也一样。无语了,想想之前有修过时钟芯片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刚好料板有,换上亮机,上个跑码图。

网友:
不换回去试一下??????????

网友:
华硕AMD主板是经常坏时钟芯片

网友A:
时钟芯片坏造成复位电压不稳,楼主换了时钟芯片就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单独的时钟芯片的板子  时钟芯片坏得不少

网友B:
我那还有几片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有时还跑码显示,不显示的时候测PCI/A15电压有跳变,可能时钟挂了

网友:
这个主板时钟也是很容易坏的,也碰到过很多

网友C:
加焊北桥报废几率高。我经常加焊费

网友:
楼主细心 要是换我估计就不研究了 直接换了

网友:
华硕这板子时钟确实爱坏,几乎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还有几片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有时还跑码显示,不显示的时候测PCI/A15电压有跳变,可能时钟挂了

有这种可能性,时钟芯片处于爱坏不坏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北桥报废几率高。我经常加焊费

北桥不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一般别贸然加焊。

网友:
时钟导致的复位异常、。。。。。。。。。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复位灯闪,不跑码,加焊桥,换时钟也不行,后面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复位灯闪,不跑码,加焊桥,换时钟也不行,后面换板了

都这样了,还是换板吧,就算修亮了,我估计也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坏造成复位电压不稳,楼主换了时钟芯片就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华硕机子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要么就是822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