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台式机超翔G410 点不亮

楼主(2017-08-15):
清华同方台机点不亮 板号:RS780LQ-CM V1 开机检测CPU、内存、南北桥、总线供电都正常。主板不跑码,刷BIOS无果,把主板从机箱拆下来,仔细检查一看网卡芯片烧了一个洞,取下后正常亮机了。想来还是仔细检查,就不用浪费分了,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刷BIOS
主板不跑码

网友:
网卡芯片容易烧坏,特别是雷击烧坏的更多

网友:
网卡芯片烧个洞肯定雷击,用手摸发热很利害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造成主板点不亮,楼主取下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被雷劈了

网友:
这种很正常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不过是宏碁的

网友:
网卡烧洞一般是雷击了,楼主好眼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