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 显示2e 代码

楼主(2017-08-15):
今天收到一张 华硕 m4a87t plus 开机检测卡当2e代码, 查各个电压都正常 pci-e b10有3.3v a13 14 也有0.4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华硕

网友:
有哪位大哥指导小弟一下啊

网友:
2E是检测不到显卡,建议查查北桥至显卡槽的通信是否正常,另外北桥有个1.8V的供电,这个供电略偏低或者偏高也会导致北桥内置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