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BIOS那种编程器好一点

楼主(2017-08-15):
别人想买个刷EC编程器,那个品牌的好一些,各位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俄罗斯大神开发的!支持ENE KB90XX, ITE85XX,NPCEX88系列的,都是通过键盘接口来刷写的!还可以刷写屏的EDID,还可写24和25系列的芯片!

网友:
809f或者809h都不错,迅维淘宝店去买吧

网友:
809H吧,一直在用,还可以。。。。

网友:
常用的就是809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大神开发的!支持ENE KB90XX, ITE85XX,NPCEX88系列的,都是通过键盘接口来刷写的!还可以刷写屏 ...

一般是用的809 的   你这个发个链接看下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我买的是RT809H,功能很强大,速度快,而且功能一下在开发中

网友:
直接买RT809H,这个可以刷IT8580 IT8586 IT8587,RT809F就刷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用的809 的   你这个发个链接看下  有购买链接吗

还是不看了,130多刀,再加上海外运费,比809H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看了,130多刀,再加上海外运费,比809H还贵!

你说的这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过这种好像专业刷EC的,EC芯片型号更新的挺快,比RT809H还要好,但是在其它芯片上就不如RT809H了

网友:
我买是的809F,功能还行,满足使用了

网友:
我也是用RT809F,便宜好用,不像什么西尔特又贵

网友:
现在的rt809h就可以,支持不少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大神开发的!支持ENE KB90XX, ITE85XX,NPCEX88系列的,都是通过键盘接口来刷写的!还可以刷写屏 ...

头一次看到这种工具,能否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大神开发的!支持ENE KB90XX, ITE85XX,NPCEX88系列的,都是通过键盘接口来刷写的!还可以刷写屏 ...

兄弟能给个链接吗,我想来一套。

网友(2021-12-24):
vertyanov  programmer.....BEST FOR EC PROGR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