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1.0风散转一下 停 一下 点位图

楼主(2017-08-15):
\n\n[ 本帖最后由 a33194 于 2017-8-15 19:40 编辑 ]\n\n主板 开机风散转一下 停 一下  用CPU假负载 量 无电源好信号  上BGA加桥 好了

网友(2020-04-06):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B75M-A REV1.0主板故障现象:1.有时自动上电不跑码不显示,2.有时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按开机键也不能触发必须拔电源30秒在插上,有时干脆一整天都不能触发。3.有时能开机进系统,但是关闭计算机后风扇还是转的指示灯还是亮的,不能关机,按开机键5秒也不能关,只能拔电源。

根据上述奇怪的故障情况打开点位图查看,发现I\O NCT5535D第29、30、31脚电压不对.
NCT5535D 29脚O_IOPWRBTN#:3.3-1.8-3.3或3.3-0-0(正常应该为3.3-0-3.3)
NCT5535D 30脚O_PWRBTN#_R:3.3-1.8-3.3或3.3-0-0(正常应该为3.3-0-3.3)
NCT5535D 31脚O_PSON#_R:5-1.8-5或5-0-0(正常应该为5-0-5)

分析,果断更换一片全新NCT5535D后,第1、2、3故障消失了,出现了新的故障就是第一次开机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必须拔电源等等才行,当出现故障现象时测29、30、31电压变为3.3-1.0-3.3,看点位图南桥BD82B75 的SU1脚也参与开机,让人想到南桥有虚焊现象于是上BGA,上温度205度,中温度210度,下温度210度加焊,冷却后上电开机,所有故障全部消失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