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联想一体机C320 开机不亮

楼主(2017-08-15):
求  思路  原BIOS开机不亮   刷BIOS 也是不行  供电都有  换了显卡 原BIOS 开机不亮 键盘死等   刷BIOS 开机不亮  键盘受控  接硬盘  硬盘指示灯 也闪烁    没思路 吧南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不亮机的时候  电流跑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亮机的时候  电流跑多少了

都能跑到1.9A    这机子要2.几才能亮吧

网友C:
大小写有反应吗?

网友D:
升压,背光没查了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集显电压也许会有收获,记得以前修过这机型碰到过这样的现象是集显电压没阳来

网友E:
这种机器老难修了,好像有很多个BIOS,显示的BIOS也在主板上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跑到1.9A    这机子要2.几才能亮吧

这电流应该过内存了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F:
裸板试试  电流有没有跳变啊  是开机了不显示还是没有启动完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背光没查了没有

查了没没有开启屏的信号  也没led开启信号   查信号是显卡出来的    显卡 换了  两次都这样啊: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老难修了,好像有很多个BIOS,显示的BIOS也在主板上面吧

这机子只有南桥BIOS   和Ec     BIOS  :kaixin::kaixin::kaixin::kaixin::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小写有反应吗?

有反应   :kaixin::kaixin::kaixin::kaixin::kaixin::kaixin:

网友:
都1.9了还不亮? 打打波形,看看有没有读BIOS的动作,如果有,可能还得围绕刷BIOS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试试  电流有没有跳变啊  是开机了不显示还是没有启动完成啊

裸板电压能跑到1.9         :kaixin::kaixin::kaixin::kaixin::kaixin:

网友:
把故障详细说明一下,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