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不充电 和无声音

楼主(2017-08-15):
首先接到机器不开机不上电,拆机发现有少量进水,清理干净后,发现还是不触发,刷BIOS,换EC,由于此EC带程序,发来了一块剪板,装上去发现无声音,有时还大电流,查到P管坏了一个,换后,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二是不充电,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开机,同时用显示未充电,求助各位大神,我是小小白

网友:
感觉还是跟EC 程序有关系    你可以找个EC 再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io的问题,尽量找一个料板,要不买剪板的

网友:
不充电先查一下充电电路部分,看看有什么异常,适配器检测信号等

网友:
查声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