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开机黑屏 响8声 外接屏能显示会花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8-15):
如题,10年买的戴尔N5010,去年一月份之前修过一次,说是北桥虚焊。最近两天突然出现问题,开机后黑屏,报警8声,外接HDMI显示器,能显示,但进不了系统。我实验室有工具可以加焊——热风枪一把。但是不知道北桥的位置,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风枪不行啊 不凶悍啊,必须的用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你这样说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百度不到啊,都找了好久了,能否来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不行啊 不凶悍啊,必须的用BGA

没有BGA啊,我是做硬件的,手边只有热风枪。能挽救回来吗

网友:
还是到店里维修  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风枪修不了吧,芯片太大,焊不了,

网友:
直接上炉子好了 bga用疯抢不太行

网友:
散热片 下面的芯片就是  热风枪就算吹好了 也用不了 几天

网友:
一定要上BGA得,风枪吹的不行哟。。

网友:
就是芯片问题   北桥居多  你的 可能显卡

网友:
风墙加热卡后试试      行了也得上焊台   土炮是挣不到钱的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会就能判断是不是虚焊了  后上BGA机器

网友:
8声是没检测到屏  但也有显卡问题 导致检测不到屏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修吧。话说这不是严管区么?

网友:
你的是集成的吗     要不是集成的  那就不是北桥的事    别瞎搞了

网友C:
真想让人帮你就发两张图片上来,话说这严管区求助贴当维修经验发出来也没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想让人帮你就发两张图片上来,话说这严管区求助贴当维修经验发出来也没人管。

我看到是天意版主移动的

网友:
楼主在闭着眼睛瞎扯,N5010有北桥,加焊?这一看就是客户!

网友:
N5010 焊什么北桥,哪来的单独北桥给你焊?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随便搞,省这点钱干什么!搞坏了得不偿失,到店里维修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这机子是显卡出问题了,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最好换

网友:
用疯抢焊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不知道北桥位置? 你可以去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
你有这个神奇风枪,这是要把电脑搞报废的节奏啊,别找北桥了,搞了也没用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把 你是客户的话 还是拿到店里去修把, 别问题越高越大

网友:
还是给专业的人搞吧

网友:
。。。NB就是北桥

网友:
拿店里去修吧孩子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 风枪不能完全修复 , 要用BGA

网友:
8声报警一般都是显卡问题,这款是没有北桥的

网友:
说的是显卡。CPU 边上的,加热一下,能亮,用不住啊

网友:
看样子问题要扩大的节奏,不信你用风枪试试

网友:
显卡吧这个 n5010显卡啊

网友:
你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八声显卡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我悄悄的给你说嘛 其实用打火机烧下也可以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网友:
如果没有维修经验 用风枪搞 百分之九十要搞废掉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北桥不知道在哪儿

网友:
这个论坛还有小小白啊。这种情况拿去维修店加焊或者换显卡。

网友:
可能是北桥 但是得用BGA才行 风枪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