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D 不触发

楼主(2017-08-15):
华硕X550LD 不触发  14脚EC_RST#复位没有,114脚+3VA_EC正常  110脚PWR_SW#按开关有跳变。 14脚没有是EC坏了吗

网友:
按开关不触发,测量待机3 5V正常,再测量EC条件  EC  14脚EC_RST# 3.3V  109脚LID_SW# 3.3 108脚AC_IN_OC# 0V   96脚PM_RSMRST# 0V  110脚PWR_SW# 3.3按开关有跳变  56脚PM_PWRBTN# 3.3 无跳变  ,查了好久,最后发现EC 70脚EC_GPI4 连接的3VA_DSW_PWRGD 3.3V也正常 BIOS刷了 现在什么问题啊

网友:
96脚电压不对呀,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复位有外部 rc延时而来 看看外部线路和阻值

网友:
开机电路查了?这机子好像板子上没有标注,不太好修,感觉是io待机不正常

网友:
翘起   96脚看看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