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主板的USB不能用

楼主(2017-08-15):
今天修了一块GA-A55-S3P主板,USB口都不行,5V供电正常,怀疑是一体桥坏的,但打阻值发现阻值是正常的,那可能就不是桥的问题了,六脚管也都拆了,也不行,后来拆了电池,放了电再试也一样,那只好在论坛上找找看,有没有一样故障的,结果都没有,那只能自己慢慢修了,又开机准备测量时发现键盘的灯亮了,按有反应了,但重启后又不行了,后来放了电久一点又可以了,但重先插另个USB口后又不行,重启也不行,USB口可以时只要再插别的上去也不行的,想也想去,有可能是BIOS问题吧,没办法了只能刷了BIOS再说,结果一刷就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下次可以优先刷写下bios试试

网友:
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确实应该刷BIOS看看,现在BIOS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手上有一块时不时死机,刷下BIOS看行不行

网友A:
这刷BIOS跟USB不能用真有关系还没碰到过,前天修过G41的能进系统,也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测有5V,两数据线5百多,没刷BIOS,直接换NM82801GB修好的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觉刷BIOS弄好USB接口的还是挺少见。技嘉常见USB无法使用多半都是USB_OC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刷BIOS跟USB不能用真有关系还没碰到过,前天修过G41的能进系统,也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测有5V,两数据 ...

82801GB的USB 不加电  不亮机  SATA不认  卡LOGO  太多问题了。。。。。。。我现在只换这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