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苹果笔记本开机大锁解密

楼主(2017-08-15):
一台苹果A1466的笔记本,班号:820-00165-A,开机不进系统,提示机器失效,请联系***,按OPTION键有一个大密码锁。此种情况一般就是BIOS设置了密码,导致机器锁死,重新刷写BIOS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此BIOS芯片不带脚的,需要飞线用转接座子才能刷写。思路OK,从论坛下载了一个最新的BIOS,刷上去解决问题,开机顺利进入WIN10系统,完美收工 。。。

网友A:
是固件锁吗???

网友:
可以给出下载的正确的bios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固件锁吗???

应该是属于那种固件锁的

网友:
厉害 厉害  学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碰到过苹果呢

网友:
前天刚碰到一个 找淘宝改的。BiOS 有点特别 不过还是可以用座子刷的

网友:
楼主,你这几天秒了不少的苹果机器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啊,苹果的机器也秒了

网友:
是飞线直接刷,下载bios刷的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修苹果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个显示大锁哟,也找个BIOS试下

网友:
厉害,苹果的电脑还没有遇到过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请问用什么转接座的、 能给个淘宝连接或者图片吗? 需要把芯片拆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