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 rev1.00无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8-15):
听说AMD的板难修,所以拿到这片板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觉得要出丑了。
虽然看到是AMD就觉得毫无头绪,但我还是强作蛋定要看看什么情况。

客户说风扇能转就是开不了机(不亮机),
既然能触发,那就触发看看吧,
上电触发(就是客户说的风扇转了),不跑码,
弟一反应是去戳CPU供电有没有,去戳戳,有;戳桥供电,有;总线供电,也有
接着戳PCIpcie上的测量点,没复位
没复位,
于是理一下头绪,找切入点,复位出来前的PG是谁,
不得不去翻一下AMD单桥的时序

CPU供电出来后会有个PG送到桥,桥外部叫P_VCORE_PG,桥内部叫CPU_VLD

桥在收到CPU_VLD后,会发出个信号+1.2VHT_EN去开启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出来后,(这片板中)会去往一个822排组和两个NPN三极管控制产生总线电源好信号HT_VLD给桥,

桥收到HT_VLD后,会发出的关键信号有,全板供电电源好信号S_CPU_PWROK(送到cpu
PCI_RESET#(送到PCI插槽的A15脚),
和送到CPU去复位cpuS_LDTRST#信号

而CPU收到S_CPU_PWROK和S_LDTRST#后就会开始自检,跑码

友情提醒新手:AMD板子里,S_CPU_PWROK这个信号容易和上面的CPU_VLD混淆
(如果非要顾名思义,可以这么记“南桥射S出去的告诉CPU全板供电PWROK”的信号),
(而CPU_VLD则是单指CPU供电已OK的意思)

好了,扯这么多,
这片板不跑码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PCH发出平台复位和CPU复位之前,要收到的这个总线电源好信号HT_VLD不够3.3V
这个信号由送到这个8228+3.3V上拉,但它不是822的问题喔,我这片板的情况,是因Q5不良引起的:
Q5b极已成功地因为Q4的导通而被拉低到0V,按理说,Q5应该已经完全截止,Q5c极的这个HT_VLD会822上拉到3.3V送进桥,但这里此时只有1.2V
只有两种情况,822不良,Q5不良,
我是先习惯性的测了一下Q5的二极体值,
be六百多(正常),
bc六百多(正常),
ec无穷大(正常),
ce有值700多(怀疑它不正常,于是换了再说),
因为最终要确定是822的问题,还是这个Q5的问题,所以换了Q5后我就上电看板子好了没有,

结果从料板上摘了一个确定是正常的NPN换上去后,
上电,
触发,
跑码亮机了
亮机图

网友A:
谁知道怎么编辑图啊,有几张我明明没有选中的,却也蹦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怎么编辑图啊,有几张我明明没有选中的,却也蹦上来了

哪个是服务器问题  是在编辑中有过删除又再次添加造成的  我也是发帖子 总这样

网友:
NV供电ok无复位,直接量ht_vld,一般坏822

网友:
正在修这个主板 不过我的是不触发 pQ603坏

网友:
老司机了,这个思路很是明确啊。分析的很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老司机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感觉有点乱,不过技术OK啦,加分

网友:
按时序分析,修板就是快,

网友:
HT_VLD,华硕NV单桥的AMD板子很喜欢坏这个信号,症结还是在于822排阻。

网友:
小白什么都看不了啊

网友:
AMD板子里S_CPU_PWROK和CPU_VLD两个好信号,楼主解释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希望能遇到这种情况的,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分析的好透彻 值向高手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