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待机0.01A绿灯亮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5):
一台A1466,班号820-3437-B,通电绿灯亮,但是不开机,拆机检查,通电检查外观无进水等人为损坏。既然绿灯亮,一般IO估计问题不大,苹果的机器待机应该有3V,查3V电感无电压,查3V ,5v供电芯片,TPS51980A的工作条件都满足,3V ,5V供电阻抗也都正常,果断更换待机芯片,通电,电流一路狂奔,接屏亮机,机器修复。

网友:
没看明白,为啥条件都正常就判定是这个芯片的事?

网友:
牛人,有图吗?上传一份,,,,,,,,,。

网友:
拣到便宜了啊。昨天待机正常,不触发.结果看了看tps5190的20脚腐蚀了,清理好后正常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楚,测量到位,判断准确,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一般先把三扳斧整了在做下一部打算

网友:
三板斧新手路过   楼主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
这么简约明了,楼主腻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