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不开机绿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7-08-15):
一台A1398笔记本,通电绿灯不亮,也不开机,维修思路:苹果的笔记本一般要绿灯亮了才能开机的,绿灯是充电器接口到EC之间通断的标志,检查主供电OK,主板全版无进水腐蚀,马上想到EC的工作条件,供电3.3V正常,随即跟换EC,注意,此EC一定要原版拆机的EC才行,跟换EC通电绿灯亮,开机OK,此机器修复

网友:
对的ec一定要拆机器的版号都要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
这种ec的程序有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这EC带程序吗?很少接到苹果笔记本维修,一般都是装系统

网友A:
现在苹果的配件都不好找,哪里来这么多一样的拆机EC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苹果的配件都不好找,哪里来这么多一样的拆机EC 呢?

TB定啊,肯定有的

网友:
有没有发现这EC重值以后会返修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这种情况,绿灯不亮,有供电无复位,按照楼主的思路是不是也该换EC 啊

网友:
一般先把三扳斧整了在做下一部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