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之时序维修

楼主(2017-08-15):
型号:联想X220I版号:H0225-2   48 4KH17.021
现象:不触发,待机0.0078
初步诊断:待机电流偏低  此本正常待机电流应该为0.1以上0.2以下!
拆机拔掉电池  扒光绝缘纸,目测无烧伤,无进水,外观良好!
打3V  5V个电感阻值正常   上电流表,待机依旧0.078!测3 5V待机正常!到这一步基本可以判断隔离保护正常,查找自己的资料库,以前修这个本的时候下载的有月饼老师上传的上电时序,在论坛翻通病无发现类似故障,所以按照月饼老师传的时序图,进行测量各个条件!原帖子链接又帮大家找了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599-1-1.html

这个看不清的话  可以看原帖,我只是根据月饼老师的时序图维修,为大家上传一个时序维修的实例而已!

进入正题:

  测3V  5V正常后我是直接测量的TB芯片的28V  15V!(解释一下:我个人认为,28V 15V自举升压产生后,基本可以判断VCC3M/VCC5M电压正常,或者理解为这个自举产生的条件就是需要VCC3M/VCC5M正常,如果有错误,欢迎高手指正一下,勿喷)。实测28V为24V,15V电压正常!这个自举电压在24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判断这两个测量点是正常的!
我第二步骤直接测量的VCC3LAN。发现这个电压没有产生,于是锁定问题出在VCC3LAN发出之前,自举电压产生之后!
VCC3LAN产生的条件是TB芯片需要发出VCC3LAN_DRV,在Q100上实测这个信号没有发出,追查到TB芯片第35脚发现没有断线,TB芯片确实没有发出信号!
继续倒着追查!根据时序VCC3AN_DRV如果产生,需要联想芯片对TB芯片发出VCCLAN_on信号用于开启TB芯片!追查VCCLAN_ON信号到联想芯片的59PIN,TB芯片的15PIN,无断路,联想芯片没有发出VCCLAN_ON!

跟着时序继续追查,因为没有拆PCH,所以一时不好测量-pch_slp_lan到PCH是断路还是PCH没有发出。所以我直接去测量了MPWRG。因为指纹传感器电压  EC复位信号和-pch_slp_lan的产生,都需要TB芯片发出MPWRG信号,实测MPWRG信号正常,指纹传感器电压正常,EC时钟复位信号正常,精神大振,问题应该就是出在-pch_slp_lan上。此前已经确定联想芯片没有收到-pch_slp_lan。

所以锁定此机器故障为南桥没有发出,或者南桥发出信号后因断路没有送达联想芯片。
试探在点位图搜索-PCH_slp_lan此信号。得到以下结果,

也算是小小的惊喜,测量此测量点发现无-PCH_slp_lan,遂判断南桥故障可能性较大,用风枪逐渐加热南桥背面,也就是这个测量点附近,发现待机电流逐渐上升至0.0135A。等大约2秒下降至0.0030A。(电流下降的原因是此本设计有待机休眠功能,所有条件满足后没有按下开关的时候,待机3V5V会休眠消失,直至再次开机 )用万用表正极接地,划一下开关借口,电流不断跳变。感觉已经开机,所以上BGA拔掉南桥,重新植球。上机后完美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感谢月饼老师提供的待机触发时序图和文字解释,此机器设计较为 复杂,各电流电压检测较为严谨,如果没有月饼老师的图文解释,此本很难修复!再次感谢月饼老师 ,感谢迅维平台,本人只是根据老师的图文时序解释,列出一个实例而已,非本人之功!

另附赠此机器BIOS资料  论坛没有这个版本的BIOS,本人亲测版本不同,此本BIOS不通用,我刷的是H0225-3的BIOS  会掉电。点位图论坛已有,月饼老师的图文时序图链接在上面!

网友A:
这个南桥是打胶的吧,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好办法,做南桥?

网友:
这个分析,老司机啊,下次修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故障判断效率很高啊。

网友:
老司机啊,谢谢分享·······················································

网友B:
有点位没   共享下啊

网友C:
这个主板有灌黑胶吗?IBM 的主板一般都有灌胶的!做BGA 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南桥是打胶的吧,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好办法,做南桥?

加了除胶剂  效果不好  然后适当加温,用针尖一点一点博的,掉了几个点  但是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没   共享下啊

点位图论坛有   我没有重复上传!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楚,可惜没分,有分就好了。现在迅维的分太难赚了。没意思

网友:
一看就是牛人,师傅级别的。。。。。。。。。。

网友:
这机子的桥还是蛮好做的,就是怕cpu爆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可是南桥有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可以的,有时序是一方面,自己分析更重要,赞

网友D:
南桥虚焊了吗、怎么不焊接下呢。。。。。。。。。。。。。。。。

网友:
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发贴精神,发这样的贴子也要花上半个小时吧,其次这老司机的维修思路清晰,实干家!

网友:
老司机修得66666666666666,小弟看得很入神

网友:
我喜欢老司机,我也要变成老司机,还在学习中

网友:
厉害啊   要是我这老机器就不秀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对楼主景仰如源源河水。。。。

网友:
x220遇到两次都没修好,就退了

网友:
这维修不容,,加分支持。IBM的点位不好搞,,

网友:
高手级别    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时序的分析加上自己的理解,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有灌黑胶吗?IBM 的主板一般都有灌胶的!做BGA 温度要控制好!

IBM 的主板一般都有灌胶的

网友:
  这个南桥是带黑胶的哟,不好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虚焊了吗、怎么不焊接下呢。。。。。。。。。。。。。。。。

因为是灌胶的南桥,,重装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可以的  不错呦  不过问下  think的机器不过保护隔离怎么修啊

网友:
这个南桥不好干吧,都是惯黑胶的,。。。。。

网友:
基本搞不懂时序,一般都是按平常思路修,楼主功底深厚,赞

网友:
这机器好像换板还省时间吧不怎么贵的。

网友:
tinkpad时序看着头痛,你可以分析透彻,没白学呀,佩服

网友:
IBM经典机器  用了这么久依然坚挺。质量就是过硬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类似于这种分析时序的文章实在是太少了,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大大有帮助,感谢

网友:
扒光绝缘纸?有意思

网友:
厉害呀 师傅 不错 思路清晰 有条理 不错 写的也好
学习

网友:
这个板子电容容易短路,至于时序维修,楼主也学到家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