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风扇报错自动关机

楼主(2017-08-16):
      联想E49AL风扇报错自动关机,风扇是好的,过去6个月前,U2801有腐蚀处理后就好了,当时也是风扇报错,现在还是风扇报错,BIOS刷了一样,独显处温控Q8601拆了一样,EC处温控测输出是正常的,测发现所有VGA方面的电压都没有,内屏和外接屏时都没有,像3D3V_VGA_S0  1D5V_VGA_S0等全为0V,有没有修过这方面的问题,这些电压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风扇报错  有时风扇转正常  风扇内部检测信号电路有问题 也不行  还是会报错 最好直接先换个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网上卖的风扇差不多都不行,要换原装的

网友:
这个迅维有教程 这个算个通病吧不

网友:
按你说的现在应该是外接开机能亮,但开机风扇报错后关机,内屏不亮,按你说的VGA方面没有电压应该外接也不亮呀,那你怎么判断CPU 风扇报错呢?

网友:
照你所说的机器是不显示的,怎么知道是风扇报错呢?

网友:
是不是风扇转速有问题 达不到转速 有时候风扇转也没有用 转速达不到的话

网友:
换个原装的风扇试一试,再就是测一下风扇脚的电压

网友:
换原装风扇应该   能好

网友:
是不是风扇转速有问题 达不到转速 有时候风扇转也是没有用的,换一个风扇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风扇反馈的波形。。。

网友:
换原装的风扇,马甲很多E49风扇报错。

网友:
换风扇,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看看风扇控制信号,应该是EC来的

网友:
把bios里面的温控开关关了试试行不行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 迅维有解决的通病通病通病 迅维有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