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Z68-v/gen3 1.01跑乱码

楼主(2017-08-16):
ASUS  P8Z68-v/gen3  1.01
有时能点亮   有时跑F2
内存   CPU  显卡已经排除 想找个BIOS试试
有的发个   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官网直接下载一个就行吧,华硕有些可以直接刷,有些要合成

网友:
最好先看看bios旁边的排阻,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这板子的BIOS可以在华硕官网直接下,无需修改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网直接下载一个就行吧,华硕有些可以直接刷,有些要合成

一般官网下载后,ROM结尾的都可以直接刷,CAP结尾的需要分离或者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