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不能充电

楼主(2017-08-16):
版号 k42jr main board   没有充电输出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笔记本修不能充电的得有个流程的,你首先得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你得再弄清楚是充电电路问题还是充电管理电路问题,你这什么都没测,天神也帮不了你哦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要先测量在求助

网友:
先测量一下充电电路的工作条件,再发帖子提问吧

网友:
好了,是因为充电线路的一个贴片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