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1369 3203b 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16):
air 1369 3203b  开机无显示维修,测无cpu电压,进一步检查,发现无vr_on,断开分组pg信号,发现1.8vpg异常,后测试1.8v电感短路,拆掉芯片正常,更换1.8v供电芯片ok

网友:
大神,你这了太简单了,如果给我图就好了

网友:
测量很到位,不盲修,没有错杀一个芯片。

网友:
测量很到位,不盲修,没有错杀一个芯片。

yi8384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一般烧后级的比较多,

网友:
哥,你要上图,多几个字,你的会得精的,,还有多人加分,,支持上图

网友:
感觉开此就打下电感还好吧,这样感觉更好

网友:
估计大神很忙 叙述简单明了 能上个图什么 的 最好了

网友:
写的好简洁  下次附图分析 加分的会很多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  楼主的实力还是强大的

网友:
思路是很清晰但是表达的不够好要是详细点加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说的简单 看着你难 你好歹也上个截图呀 大家看了明白才努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