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用电池慢维修

楼主(2017-08-16):
接同行台机说是测试下电池坏了没有,用电源测试正常,单用电池卡机,进系统也特别慢,换电池还是一样,问题估计出在板子上了,板号 820-2936,以前修到过几列,两个检测电阻问题,或者cpu温控三极管,先全部换了,实测还是一个鸟样,这就要考虑电池检测电路(这个以前也修到过,电池检测电路进水  ,导致用电池卡机) 这个机子蛮干净,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实测SMC_PBUS_VSENSE只有0。9v  不正常,正常是2v左右的电压,r5303一端有11v电压,估计俩分压电阻出问题了,直接换掉两个,有2v电压,进系统也刷刷滴,收钱。       对你有帮助的话加点分

我的她,她的他 + 2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SMC_PBUS_VSENSE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 用电池会卡 还真第一次看到

网友: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向楼主学习经验哈

网友:
LZ技术高,学习了,学到东西加分,,谢谢,苹果的检测好多啊

网友:
还是不错的  学习啦 这个问题碰到的很少 不多

网友:
是不错的  学习啦 这个问题碰到的很少 不多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修的确实是牛逼。

网友:
这个是经验贴顶起,在别的电脑上也是这思路吗

网友:
电池检测还弄个这个电路,舍得用料,本子保护电路不错,楼主经验老道,厉害

网友B:
楼主说的“两个检测电阻问题,或者cpu温控三极管”这些问题,是那个地方,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两个检测电阻问题,或者cpu温控三极管”这些问题,是那个地方,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信号吗?

温控    电池反馈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出错了

网友:
上个月碰到一个A1465也是用电池卡,用电源正常,换过电池也一样,亮机的,不敢乱搞,客户也出不起价,放弃掉了

网友:
技术可以啊   修这个花了多久的时候

网友:
SMC_PBUS_VSENSE请问这个信号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没人加分压

网友:
正在修个A1278灰屏 。。。恼火~~~

网友:
检测电路吧  还真是很少用到  没见过  真的是少见

网友(2017-09-17):
秒杀啊 基础知识很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_PBUS_VSENSE是干什么的啊
SMC_PBUS_VSENSE是干什么的啊????同问

网友:
这个情况看起来不好修哇。

网友:
这个信号还会影响开机慢啊。。。。。。。。。。。。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2017-10-19):
苹果的机器修多了都很快啊,通病一大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上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是我平板修苹果的少,我没修,这次看看算是有长进了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