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GA-H61M-S1 GA-Z87P-D3 维修大集合

楼主(2017-08-16):
昨天晚上发的贴子,还发错地方了,发到了主板图纸里面去了真是让大家见笑了看来以后要多发点贴了,今天重发一次

说正题,先是GA-H61M-DS2的主板,这个主板的问题是进系统用五分钟就掉电
拆主板的时候发现桥巨烫,第一判断是桥坏了
但是细心想了想,会不会是电压偏高造成桥发烫的呢
马上开始量各大电压,最后发现了问题发,桥供电偏高,最后更换R201,亮机

第二块是GA-H61M-S1  这块的问题就是开机一秒钟掉电,不会反复重启
直接看图片吧,上面都写了问题所在

第三块简单,GA-Z87P-D3 这个就是不读内存,技嘉主板BIOS坏得很多,先刷BIOS
肯定也不会这么简单的了,要是这么简单我也不发上来了,哈哈
刷完BIOS不行就是量电压的了,最后发现236脚电压不够,尽线解决问题

网友A:
技嘉的H61,出了名的多问题。都是这种小三极管小场管的问题。

网友B:
强哥你这个主板是4.0的把,也有越到过,强哥技术越到越厉害了!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内存那个3.3V经常会烧断,而且烧断的话内存又不会烧毁,想不明白

网友D:
主板高手呀。现在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高手呀。现在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主板了

觉得可以就加点分支持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哥你这个主板是4.0的把,也有越到过,强哥技术越到越厉害了!

这个是3.0的,不过这个是S1的,可能少见点

网友:
现在技嘉的主板电阻环的很多啊。。。

网友:
看见技嘉的H61就不想修了 技嘉就是这批H61坏了牌子

网友:
这个板子楼主都秒了 要是我早就换板不研究了

网友E:
重复多发了一个贴,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H61,出了名的多问题。都是这种小三极管小场管的问题。

技嘉板子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用料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内存那个3.3V经常会烧断,而且烧断的话内存又不会烧毁,想不明白

3.3V过载吧,不一定是内存的事情。

网友F:
这个是好东西啊 正好手里有一批这个板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重复多发了一个贴,已经帮你删除。

谢谢了,我当时是没发表完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好东西啊 正好手里有一批这个板子

能帮到你就好,合用的话帮忙加点分

网友H:
第三个应该是上拉电阻坏了,这个直接飞线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三个应该是上拉电阻坏了,这个直接飞线有点危险

知道,都是同行的主板,怎么快怎么来,这个问题修多了,飞线没见返修过,不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了,我当时是没发表完点错了,

没事的,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过载吧,不一定是内存的事情。

这个电压只通往内存啊,过载的话只能是因为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