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 L-IG41M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8-16):
查主板没复位   没CPU电压   查1.2伏总线供电没输出   apl5912前面的二个管子  一个有电压 一个没电压   换后正常亮子  请看图

网友A:
是  换 了  一个  就  好了  吗

网友B:
是总线电压开启类信号出了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换 了  一个  就  好了  吗

换一个就好了  这个管子没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总线电压开启类信号出了问题吗?

对的  1.2伏不出来  换了就出来了  还是找小管子费时间

网友:
查到这管子坏了.   先从声卡边上拆个一样的管子来试    这样方便   有输出后   再从料板中拆管子安到声卡位置

网友D:
控制芯片没EN还是好查的,话说你的单腿镊子怎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  1.2伏不出来  换了就出来了  还是找小管子费时间

看来这样的小管子坏的还是挺多。

网友E:
对的  1.2伏不出来  换了就出来了  还是找小管子费时间   这管子是连到什么位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芯片没EN还是好查的,话说你的单腿镊子怎么用啊

我这个是表笔  焊了根针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样的小管子坏的还是挺多。

小管子坏了不好查  找同样型号的管子更难

网友:
是一个三极管和一个场管很容易坏,是总线开启信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  1.2伏不出来  换了就出来了  还是找小管子费时间   这管子是连到什么位置的啊

就是这个大电容上面的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真会赚钱, 机器修好了挣客户的钱, 发个帖子附个附件又来挣我们的钱

我发图  你们看不用扣你们分的  这个是图片哇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哇  我们杭州百脑汇这二天收房租   又跑了好多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管子坏了不好查  找同样型号的管子更难

这倒是。

网友:
料板要多  还要客户出的起价格

网友:
修这种板  至少要收个50块钱   直接客户上门的  至少150

网友G:
总线供电开启有问题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了那小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总线供电开启有问题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了那小管的

高手才敢这么修  直接拆  必是大神

网友H:
没有原理图吗?一时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原理图吗?一时看不懂!!!!!

修到这个板  再来看  再来量下这电压

网友I:
没有过程,看来是楼主秒杀了这块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过程,看来是楼主秒杀了这块板了。

秒了   下次你们修到这个型号的板   没CPU电压的  就直接量这二个小管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高手才敢这么修  直接拆  必是大神

没有勒 算不上大神咯 只是这样省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勒 算不上大神咯 只是这样省事点

像我  只会换件修理    能改电路  能拆件修理    就是大神

网友J:
是经一个电阻再经两个三极管转成开启信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经一个电阻再经两个三极管转成开启信号的吧

也没看电路  就是感觉没电压 先换了再说  结果换了就OK

网友K:
是总线的开启出了 问题吗还是怎 么找到这个小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总线的开启出了 问题吗还是怎 么找到这个小管的

总线没电压  先看总线的8脚心片  再向前查 就查到二个管子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