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 HP511

楼主(2017-08-16):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0.12 我测了一下 没有显卡供电 于是换了一个51511芯片 电流在0.7A左右 还是不亮 求助大家 电压都有 准备干显卡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机子ati的显卡爱坏的。可以加焊先试一下。可以再换。加焊了不行。换一般也好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本身显卡就相对爱出问题的 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显卡出题 有的机器直接不跑马 先预热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种老机器 三板斧 直接上 大多数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显卡可以试试。这个修过,就是显卡

网友:
是AMD的吗?

网友:
可以考虑先替换一个CPU试一试。或者考虑桥啊!

网友:
0.7的电流 先看一下 插内存 与不插内存是什么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