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后继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16):
100V待机灯管闪,不能开机。开机后持续在24V左右,去掉负载单独测试依旧,分压检测各元件阻值与图纸一致,431的1脚2.2电压,

请问引起100V电压的原因有哪些,拜托各位,谢谢了!

网友A:
看图纸是康佳的电视,请问楼主12V正常不,康佳机器待机状态下,12V在6V左右,PSON开启后才能达到12V。

网友(2018-02-13):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是康佳的电视,请问楼主12V正常不,康佳机器待机状态下,12V在6V左右,PSON开启后才能达到12V。

故障早已解决,上家修过,动了限流检测电阻,从新更换后正常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修过,雷击的很多是次级NW955部分的稳压过压环路的器件不是击穿就是开路。注意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修过,雷击的很多是次级NW955部分的稳压过压环路的器件不是击穿就是开路。注意检测。

我这个开始我也以为是,后来仔细看检测电阻的锡有点亮,拆下来一量,完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