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2JX主板,奇葩问题,求个BIOS刷下试试!

楼主(2017-08-16):
华硕GL552JX主板,开机有时候会自动断电,不装键盘没事,装了键盘就会自动断电,而且有时候不断,进到桌面一敲按键就断了,有时候会自动重启,但是有时候又是正常的,键盘换了也不行!求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08-29):
大哥,修好了吗?遇到了同一故障的机器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的,不装键盘也会断电,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有时候一开机到显示LOGO就断电了,可以接着开又断电。。应该是通病了,你的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8-11-17):
开关在键盘上面呀,键盘坏了,,,,,,,,,,,,,,,

网友(2019-09-26):
这机器通病 换EC

网友:
有换好的朋友吗,今天遇到一台.

网友(2023-04-08):
先换下EC试下,感觉转换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