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A1466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7-08-16):
一台苹果A1466手提电脑重装WIN7系统 但是到了创建WIN7或更高版本的下一步进入安装界面的时候鼠标键盘都操作不了 外置的也不行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之前装其他苹果电脑的时候也不会这样 本机的鼠标键盘肯定可以动的

网友A:
是你这个系统没有键盘鼠标驱动,换一个版本或者装win8

网友B:
换个版本应该就好了,外接的肯定不行

网友C:
13年-14年的机器安装WIN7需要加载USB3.0驱动

网友:
没有 加载 键盘 鼠标 USB3.0 等的驱动

网友D:
苹果系统还不会装 羡慕你么呀

网友E:
外接的可能不管  本机的 不会不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这个系统没有键盘鼠标驱动,换一个版本或者装win8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换了个WIN10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应该就好了,外接的肯定不行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换了个WIN10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年-14年的机器安装WIN7需要加载USB3.0驱动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换了个WIN10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系统还不会装 羡慕你么呀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换了个WIN10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的可能不管  本机的 不会不管啊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换了个WIN10装好了

网友: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换了个WIN10装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装的,只是你的安装盘一定要先注入USB3.0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码字,,,路过,支持下。。。

网友:
应该是WIN7那个版本不带USB3.0的驱动

网友F:
楼主你要看看你的电脑是什么版本。13-14年的可以装要加载USB3.0 CPU是4250U 4260U    15年的就不支持了,CPU是1.6G 只能装WIN8 或是WIN10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要看看你的电脑是什么版本。13-14年的可以装要加载USB3.0 CPU是4250U 4260U    15年的就不支持了,CP ...

13年的机器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可以的 同一个ISO文件 现在这个就不行了 装了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现在就装了WIN10啊 装WIN10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太感谢了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无私的大武威的精神 值得我们的赞颂

网友:
学习了,原来系统会导致这么个问题

网友H:
大神教教我装【】苹果系统吧!!

网友I:
这个机器装WIN7好像可以直接用GHOST的,很快就安装好了

网友J:
是不是没有在苹果系统里把系统驱动下载好?

网友K:
苹果机器还没有装过,向各位大仙学习了。

网友:
没有USB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教教我装【】苹果系统吧!!

苹果手提现在装系统也不好收钱 会装的人多了 价钱就便宜了  2年前装个系统还能收200 现在收80客户都不情愿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机器还没有装过,向各位大仙学习了。

苹果手提现在装系统也不好收钱 会装的人多了 价钱就便宜了  2年前装个系统还能收200 现在收80客户都不情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没有在苹果系统里把系统驱动下载好?

是WIN7那个ISO文件没有USB 3.0的驱动 所以什么都动不了 害的我还以为苹果系统有问题 又把苹果系统做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装WIN7好像可以直接用GHOST的,很快就安装好了

直接装GHOST每次引导都是进去苹果系统 而且在MAC系统里面系统偏好设置看不到WIN7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WIN7那个ISO文件没有USB 3.0的驱动 所以什么都动不了 害的我还以为苹果系统有问题 又把苹果系统做了一 ...

看来是你好久没有更新下载自己win7系统了,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USB 3.0的驱动没有 换个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本身的键盘鼠标也是需要驱动支持的吧

网友:
正常,因为没有驱动,可以自己百度把驱动导进去

网友:
是制作方法有问题,用BOOTCAMP制作会下载好USB3.0驱动。

网友:
老哥你真会赚钱, 机器修好了挣客户的钱, 发个帖子附个附件又来挣我们的钱

网友M:
机的鼠标键盘肯定可以动的
机器的鼠标一样动不了 所以去到那个界面就做不了任何操作了 最后只能装个WIN10解决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机的鼠标键盘肯定可以动的
机器的鼠标一样动不了 所以去到那个界面就做不了任何操作了 最后只能装个WIN10解决问题

网友:
系统驱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更换安装包试试

网友:
换win10试试吧,,,,1466好新的

网友:
你这个系统没有键盘鼠标驱动,换一个版本或者装win8

网友:
13款的需要USB驱动才好用

网友:
NPCE885PA0DXNPCE885PA0DXNPCE885PA0DXNPCE885PA0DX

网友:
斤斤计较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

网友:
一看就是小白吧 用bootcamp装啊 这样装肯定不行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系统版本试试,不行就用BOOTCAMP装

网友:
要在苹果系统下做系统 缺少BOOTCAMP

网友:
可以装GHOST班的啊······································

网友:
少驱动少驱动少驱动少驱动少驱动少驱动

网友:
换个版本应该
换个版本应该就好了

网友:
之前装其他苹果电脑的时候也之前装其他苹果电脑的时候也

网友:
换版本把,这个win7太老了,没有驱动,要不就装win10

网友:
触摸板应该是可以动的,配合键盘操作

网友:
你这个系统没有键盘鼠标驱动,换一个版本或者装win10

网友:
你试试重装别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