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5联想台式机三合一联想主板CFT3I不跑码

楼主(2017-08-16):
主板之前不跑码拆过CPU上的漏洞电容好了,用1年多现在开机电流0.6不显示,什么故障呢?有遇到这问题的吗?

网友:
应该还是CPU的问题吧。那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
应该还是在CUP这一块.................................................................................

网友:
加焊不行,重新植桥。。。。。。。。

网友:
裸板0.6?0.4才是那个电容哦,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测测全板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上还是在CPU上故障,可以加焊重新植球试试看

网友:
0.6A的电流应该已经是亮机了,查查其它的条件,不要老想着是通病

网友:
这板子好多都是cpu上面的电容腐蚀了

网友:
应该还是CPU的问题吧。那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
那个电容是通病和阿赫大家都知道

网友:
cpu坏的多

网友:
做CPU吧       遇到过CPU开焊的

网友:
3合一的cpu很容易坏的 加焊下看可以点亮么 可以就可以换了 加焊用不久的

网友:
基本上还是在CPU上故障,重点放在CPU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