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GA-Z68AP-D3 无版本

楼主(2017-08-16):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TB买的BIOS刷了无果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 复位灯不亮 ,南桥已经加焊。

网友A:
一转就停,那么板子到底出了那些电压?

网友:
上技嘉官网下载很好的啊 为什么要买呢

网友:
上官网能下到的  就不要花钱 花钱买来的也不一定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转就停,那么板子到底出了那些电压?

现在不懂在哪里出了问题,电压都正常,哪里短路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懂在哪里出了问题,电压都正常,哪里短路也不知道

是不是短路,你短接绿线黑线,看看能否强制上电就明白。另外技嘉的IO,如果VBAT,12V分压,5V分压等等这样的检测引脚电压出问题,也会导致IO保护。进而造成不上电。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码字,,,路过,支持下。。。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看到那一步了,BIOS现在动不动就干

网友:
内存插槽旁边超频芯片拆了试试看

网友:
检测电压电路不正常的话,就会保护,还有就是这个南桥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这板子开机风扇一转就停,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确实技嘉6 7系列桥坏的几率很小,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技嘉有很多通病的

网友:
测量 CPU PG 温控等信号  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