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7-08-16):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不亮    电流跳变感觉挺正常的    应该能亮    外切也不亮   估计是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外切能亮了  屏还是不亮   仔细看是有字的   应该能确认led供电有问题    查屏接口供电有   拆屏   led供电保险烧了   换保险楼主以为就能好了   谁知道  上电 不触发了  一看 又烧了   估计后级有短路  仔细看了看led的升压电路    艹了  和学的不一样   怎么3个电感   没办法 叫师傅   师傅几下就弄好了

各位大大 谁有笔记本的屏电路图啊    升压原理是什么啊
附上自己学的升压电路    与屏实物图

网友:
比较专业,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A:
这种 我都是 吧升压那部分一啪啦  换掉     要么直接改升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 我都是 吧升压那部分一啪啦  换掉     要么直接改升压板

关键是  我都不知道那部分是升压的     没看懂     网上搜屏的升压电路 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我都是 吧升压那部分一啪啦  换掉     要么直接改升压板

ccfl   lcd的升压电路能看懂  但是这个  led的升压电路  是真的懵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来看下     给点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  我都不知道那部分是升压的     没看懂     网上搜屏的升压电路 也没有

就是  把 笔记本碎屏,( 板板好)拆过去  飞线 一个 19V  一个地    一个型号开关    一个  亮度 开关     一个屏供电  再把LED接过去 就OK   论坛里有教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把 笔记本碎屏,( 板板好)拆过去  飞线 一个 19V  一个地    一个型号开关    一个  亮度 开关    ...

教程给个链接行吗  谢谢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下次你遇到了可以自己搞定了,升压电容的问题,阻值明显偏低,用烙铁拆焊,不然温度过高背光会坏

网友:
对我这种半吊子出来的,完全是懵了

网友C:
我想知道你师父是怎么搞好的。。这是要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师父是怎么搞好的。。这是要点哈哈

我也不知道       有事没看见怎么弄的

网友D: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

网友E:
遇见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换新屏,既稳定又迅速!不过好多客户都不太爱配合!这令我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

刷bios还能短路    你是带电拆的   还是焊错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见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换新屏,既稳定又迅速!不过好多客户都不太爱配合!这令我很纠结。

同行的机子    换屏就不换了    自己回去换了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码字,,,路过,支持下。。。

网友:
这个是直流升压电路,电感和二极管搭配升压的。这种升压理论可以升到无限大。https://wenku.baidu.com/view/03b9321dc5da50e2524d7ff7.html

网友:
学习了,这文章图可以,正好手上有个屏,练习下,一般直接换屏给客户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讨论下  最好有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修过很多,有的有相同电路板作为拆机件的话,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挺佩服楼主的,这样的技术太牛了。换了是我的话,这块板子就是废板一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们一般都是换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