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8-16):
开机0.2  没有CPU供电   测95831  发现7脚没有电压  查图纸  电压是I0发出  测条件EC收到SA_PGOOD后发出VRON     U39  4脚没有19v  换Q111 OK

网友:
最近g470坏的有点多  我修了2台都是声卡哪里进水

网友:
幸运的是 cpu  没挂 修到好多台没cpu供电的  最后 cpu也是坏的

网友:
这个是后级电压,一般是由于转换电压没有出来的!

网友:
发这样的维修贴,配上图纸就更好了,也更容易加分。

网友:
上个图片啊     大哥

网友:
楼主修的比较迅速,维修 在配几张图片 就更完美了 ,给楼主加分

网友:
有图纸应该配上图,什么叫电压是IO发出的?应该叫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