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0V 有时候不通电

楼主(2017-08-16):
接到一台K450V 电脑ASUS的。问题是取掉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完全正常。关机后有时候开不了机。电流没有。但是电源灯要亮。换了EC和BIOS 还是一样。关键是不是每次就出现这种问题。偶尔出现这种问题。。除了问题后必须去掉电池在能够在开机。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是不是通病

网友:
电池是COMS电池 还是外接电池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rtc中间的  某个电阻  漏电

网友:
重点在  rtc  电路 你看看32.768  代换下 会有惊喜

网友:
主板RTC 电路。或者南桥这个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兄弟,这前几天也碰一个和你一样的,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接电源看一下主板有没有轻微的短路,你是去掉coms电池还是供电电池回复的?

网友:
外接电池可能是充放电的电源管理王鸥问题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是送给桥的VCCRTC电路 电池那个2级管没有了。不知道是谁弄没了。找了一个上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