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开机报警4声

楼主(2017-08-16):
接到一台
DELL 15-3543(板号:13269-1 FX3MC
)开机报警4声,   拆机测量了所以地方,所以供电都出来了!说明供电是正常的。但是还是不亮机。一直循环报警4声, 把内存条拔掉报警就变成2声,插上内存条就是4声。  bios刷过(是某宝上面花10元买的工厂程序)故障还是依旧!  现在想请教下各位师傅,你们遇见过这种故障吗  这是三合1的桥,不会是桥出问题了吧,但是我感觉DELL报警4声是不过内存应该给CPU不会有太大关系吧?  各位帮忙支支招! 感谢!

网友:
补充下: 内存复位DDR3_DRAMRST#1.35V正常, 总线电压PCH_SMBDATA3.3V      PCH_SMBCLK3.3V也是正常的

网友A:
4声报警  DELL 很多都是BIOS 的问题 换个芯片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声报警  DELL 很多都是BIOS 的问题 换个芯片刷一下试试

请问有我这个型号的 bios程序吗 分享一个给我

网友:
很多都是BIOS 的问题 换个芯片刷一下试试  有可能 蕊片坏了

网友:
bios 坏了吧   现在机器很多坏的

网友:
不是道 用不用换了bios 芯片 单独刷bios

网友:
BIOS都刷过了,你换个BIOS芯片试试了

网友: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

网友:
之前碰到 一个刷bios 好了  楼主试试

网友:
我换了一个bios 刷好了 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老哥修好没有呀,看你发的经验贴,问题都没看到你怎么修好的呀,我还遇到这个情况了,涮BIOS没好呀。四声报警怎么办呀。

网友:
学习了,先看看全板电压正常不,再按时序来,

网友:
还是在找一下BIOS看一下。最好去合成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就是内存条坏了  换一根低压的内存条 就好了 呵呵   由于没有低压的条子  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晕,我的也是4声报警,换了内存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