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G150S-D有时候自动重启又时候测试几天没问题

楼主(2017-08-16):
雷神TR G150S-D有时候自动重启又时候测试几天没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问题 先从操作系统 散热 然后 内存 硬盘 。顺序要对呀!!!!

网友:
有,供电或者电容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把内存,硬盘换一下,不行就刷一下BIOS,检查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显卡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