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5110送福利来了

楼主(2017-08-16):
本人第一次发维修贴,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指点,第一戴尔N5110有个通病那就是显卡边上有两组铁壳的MOS容易坏,需要更换才行。
MOS管坏的故障特征会有这几种表现形式接上可调电源有明显的短路现象且不开机,另一种表现为能正常开机但是不稳定,用会儿会自动关机。今天修了这种型号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跟客户开单留机处理,接下去拔掉电池,接可调电源一测发现短路,心里暗喜捡到钱了,拆机裸板测试发现以上图片提示的两组MOS发烫的历害,立即更换。装屏测试没办法显示,电流在1.56左右跳变,更换内存一样,外接正常,开始测量屏供电19V正常,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LCDVDD没有电压,查屏供电芯片U49013脚也没有电压,4脚有3.3V电压正常,直接卸掉U4901,短接3脚和4脚,再去量LCDVDD电压,此时正常3.3V。装机接屏还是不显示,外接正常,此时没有头绪了,吸了口烟再来,心想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先从屏线接口查起好查,几个基本的屏供电量一下,发现屏线第6线无压,量R4902阻值偏大了许多。料板上找一个阻值与图纸标称相当的换上,马上显示了。

装机测试了大慨有半个小时左右发现还会自动关机,思来想去,会不会两组MOS管没有换好,拆机又换了两组新的上去,再测试还是过了会儿会掉电关机,后来认真思考发现,心想前天外接能显的时候测试一个晚上都没有问题,是用用户的适配器测试的,仔细观察可调电源发现电压会跳变,即可调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的关机,开始接用户的适配器测试,又测了一天全部功能正常,此完全修复。哎做维修的不容易啊,赞成的请给我加分谢谢,有更好的建议,请发表一起讨论。谢谢各位!!!

网友:
一看就是个老湿机了    修的遛遛的好

网友:
一看就是个老湿机了    修的遛遛的好   一看就是个老湿机了    修的遛遛的好

网友:
只要有短路,先看看有没有铁壳,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用这种铁壳的,以前的老mos管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毛病,难道是厂家给我们维修界的福利?

网友:
这个确实坏的多

网友:
铁壳MOS管,超级多问题,不能不说是厂家给我们维修界的福利,。

网友:
这个,稍微会修本的人都知道的呢,铁壳通病

网友:
杠杠的,支持新人,,,,,,,,,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问题挺多的,得多要点!哈哈
应该是第5脚亮度调节没电压吧!你说是第六脚。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往上改个小的MOS管就行

网友:
铁壳超级爱坏  还不怎么好弄哦!!!!!!!!!!!!!1

网友:
又遇到铁壳MOS管了,跟联想的一样啊,都是这么容易坏

网友:
DELL的通病 铁mos管, 楼主修的这个板 不细心真的不好搞

网友:
DELL HP的机子,我一直都是机子修好后用原装适配器测试,以前吃过这样的亏

网友:
铁壳MOS管还是直接换成普通小MOS管保险一点,而且铁MOS管焊接容易坏

网友:
第二次看到這個問題了,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萬用表可以量到

网友:
铁皮管 这个修的多

网友A:
呵呵。。现在换屏和键盘多是客人自己从马哥那买了。。。。。。维修这行业确实难做了

网友:
哥们你这写的不对,3脚和4脚短接出3V,不能证明U4901坏,应该查开启信号 吧,可能您 写错了,还有,,屏接口6脚的电压作用是什么没有向大家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现在换屏和键盘多是客人自己从马哥那买了。。。。。。维修这行业确实难做了

哥们换屏和换键盘没有什么含金量,不知道您能否理解,修板才是王道。技术是客户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