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8-16):
ACER 4741G  键盘不能用   换了EC 后马上可以用,但是关机再开机又不来了    EC 换了好几个也一样   EC 的BIOS 也刷了一样现象   键盘接口也换过了  无从下手了  求教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男枪的故障了,是全部不能用还是个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男枪的故障了,是全部不能用还是个别

回帖关键字最好清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男枪的故障了,是全部不能用还是个别

全部不能用  有时候会连一个R键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是哪里漏电

网友B:
量DS、拆下CPU电感对地打直、以上OK可以换块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DS、拆下CPU电感对地打直、以上OK可以换块CPU试试

人家键盘不能用,你说换CPU?你脑袋进水了吧,把你也换了最好

网友:
打下键盘接口的二级体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啊,好像键盘接口有排容还是排阻吧,很少修到这种问题,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