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55 不开机 不上电

楼主(2017-08-16):
机器 待机0.005 按开关后电流到0、035   测机器 没待机3V 5V   。
量3V 5V 芯片 测得 主电正常  EN 也有  3V5V 自举电压也有     。 果断换3V 5V 电容  开机正常  。 顺便把BIOS 备份下 供大家下载。   版号 NM-A241 REV:1.0

E555 备份 OK.zip

2.91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备份

网友A:
非常好,楼主果断,第一个回贴,学习经典了。

网友:
备份的bios刷了算不算开机显示慢

网友:
备份的估计会显示慢。。。。。。。

网友:
            无待机电压问题。。   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楼主果断,第一个回贴,学习经典了。

谢谢               。。。。。。。。。。。。。。。。。。。。。。

网友:
电容漏电 保护啦不出待机  这种送钱滴

网友:
BIOS是福利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一下就看出来了,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不过没波波不好查,全靠经验

网友:
修的这么简单,看来修机器还是先易后难

网友:
谢谢 分享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我曹,这个经验分享的很好啊。以后遇到一样的,就知道测量哪里了。赞。

网友:
怎么判断是3v5v的电容问题的?猜的?碰巧一半几率。呵呵

网友:
这个维修速度OK,目标判断准备,一般这种情况如果有个示波器看起来比较直观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真干脆,直接就换电容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 后继滤波电容 也会坏,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