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10笔记本开机卡画面

楼主(2017-08-16):
戴尔E6410 板号:LA-5472A  开机能常显示 进入系统就卡在WINDOWS 就卡在这画面了 硬盘 内存 散热都换过和弄过还是那样 就想是不是BIOS问题拆机一看CPU背面有大电容 跟据以往经验 果断更换电容 试机一切正常 下面有图片

网友:
多老的机子啊,还有这东西,表示很久没看见过了

网友:
这个电容通病很多 出现的故障也多 有时候掉电

网友:
大电容现在很少了啊

网友:
这种电容很少遇到了,显卡门也少了。

网友:
昨天也搞一台不出cpu供电,一看有大电容果断换掉,亮机

网友:
这个 呃呃呃,也太简单了吧。捡钱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机器,又是通病喽    学习了

网友:
大电容  看到就换

网友:
以前修大电容得机器就像捡钱一样开心得,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这个大电容是无所不能啊,只要看到的秒杀都能好一半。

网友:
卡LOGO 也是这问题 学习了哈哈。。都是掉电什么是大电容 少见

网友:
老机子老故障 呵呵只要客户要修,还是不错的,

网友:
学习了是我的话肯定又要去改ME。最后才会看到这里的吧。

网友:
。。。。又是大电容,捡钱的机器。看见就干,干了还不好就尴尬了。

网友:
这个电容确实通病了    直接改几个钽电容上去

网友:
前天修到过一台开机蓝屏的,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大电容 真是维修界的福音 ,一看大电容就先换之前东芝本碰到过下次这种本再看到也可以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