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触发掉电

楼主(2017-08-16):
瞬间掉电  技嘉的   故障首先就想到分压电阻了   由于瞬间掉电  电压不好测  又不敢短接绿色  只能一个个拆 测量组织了   最后是12V的上拉电阻变大  由原来的75K  变成79.4K     换后好之。

网友A:
看来稍微变大点都不行,技嘉的12V/5V分压电阻还真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稍微变大点都不行,技嘉的12V/5V分压电阻还真是容易出问题

大神   请教一下  现在的io脚很密  怎么挑起其中的一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请教一下  现在的io脚很密  怎么挑起其中的一脚呢

有很细的挑针,可以边用风枪,边挑开,我都是用刀片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细的挑针,可以边用风枪,边挑开,我都是用刀片挑的。

谢谢大神

网友:
技嘉12v检测电压不正常导致上电掉电,这个可以拿掉CPU直接短接绿线测

网友:
记住了  12V检测电路出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C:
75k的电阻应该也挺难找吧,要是找不到,是不是可以拆掉此电阻,短接12和5v检测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k的电阻应该也挺难找吧,要是找不到,是不是可以拆掉此电阻,短接12和5v检测脚位

虽然短接可以   但强迫症没办法

网友D:
I/O 的型号看不清第几脚是12V检测脚 ,今后看到后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的型号看不清第几脚是12V检测脚 ,今后看到后可以借鉴。。

论坛有图纸  型号是IT8728F   倒数第二脚

网友:
一般都是少电压引起的谢谢分享,,

网友:
IO芯片检测12V电压很容易出问题,修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