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21.5寸显示器自动开机和关机

楼主(2017-08-16):
杂牌显示器自动开机和关机
一台21.5寸的杂牌显示器,通电后自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图像显示正常),过了3秒钟左右就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也灭了) ,过了2秒钟左右又自动开机。   如此反复。
根据经验,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有以下几种:1、按键开关损坏或不良。  2、开关排线接口的的电容漏电。  3、驱动板的程序出错。
维修过程:1、先把开关线拔掉,可是故障还是依旧,排除了是开关引起的的自动开关机。2、开关排线连接驱动板的接口旁边有一些贴片的滤波电容,如果电容漏电也会造成mcu的误操作,于是逐一把接口附近的贴片电容拆除,可是故障依旧。3、前面的两项已经排除,剩下的就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了。
这是一台组装的杂牌显示器,采用的是nta92c通用驱动板。屏型号是:lm215wf3  分辨率是1920*1080    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找不到该型号的程序,于是找了一个其他型号的  但分辨率和lm215wf3一样的程序。    接上编程器,习惯性的把原来的程序备份出来,把网上下载的程序刷进去,可是还没刷到一半,就提示出错了。难道是程序不对刷不进去?于是又把刚才备份出来的程序刷回去试试,可还是一样提示出错。这有可能是存储器坏了,于是找了一个25芯片换上去,重新把备份出来的程序刷进去,ok没有提示出错,同时显示器也没有出现自动开关机的情况。试机一个小时  ok

顺便把nta92c  屏型号为:lm215wf3  分辨率是1920*1080  的程序   放上来: nta92c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经验,问题搞定就好

网友:
楼主手到擒来.得心应手!轻车熟路!

网友:
老师傅啊 经验丰富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这都可以,也起了怪了,威武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程序容易坏,最要命的是程序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