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16):
联想G450开机不显示,这个机器很多USB口短路出现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机器USB口都正常,显卡我也做过BGA还是一样,CPU跟显卡供电都正常,现在酿酒剩BIOS没有刷了

网友: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

网友:
刷bios ,也不开...............

网友:
帮问题说的具体点也好分析,电流到哪边了,过不过内存

网友:
电流怎么样  有没有跳变  bios 没保存吗

网友:
你这个要先刷BIOS试试同,再去修别的,

网友:
刷BIOS应该是第一步吧,如果电流上去了的话。应该先排除BIOS

网友:
说的不具体呀,帮不了楼主了,呵!!!!!!!!

网友:
这算不算是捡到钱了

网友:
说的详细点 这样才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BIOS应该是第一步   然后再做别的   不然太冤枉了

网友:
电流到哪了                       有跳变吗

网友:
可以下载个先刷个bios试试 避免总是怀疑BIOS

网友:
那就刷一个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你这样问的有点太简单了  不好回答

网友:
g450坏bios的少吧?
内存过没?

网友:
edid有没有,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先刷bios试一试。从最简单的修起

网友:
可以下载个先刷个bios试试 避免总是怀疑

网友:
同楼上所述,先刷个BIOS试试看,不行再试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