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2421 不认硬盘的维修

楼主(2017-08-16):
收到客户一台DELL 2421 开机不进系统,用U盘启动PE,在PE下能看到光驱但看不到硬盘启动分区软件也没看到硬盘,重启进BIOS,BIOS下光驱认到了硬盘还是没认。关机换了个硬盘再进BIOS这下光驱硬盘都不认了,折腾了几次光驱偶尔会不认,硬盘始终不认。二话不说拆。

拆开后打了一下南桥sata接口的阻值,光驱和硬盘接口的阻值相差不多应该没问题,又量了一下硬盘接口供供电3.8V,光驱接口供电也是一样3.8V(这个电压光驱能认到看来光驱适应电压范围还挺宽),正常应该是5V明显偏低看来问题应该好解决。顺藤摸瓜测U3601的5V_s5电压5.01V正常,测5V_RUN ENABLE 5.85V明显偏低,再往回找15V_s5 5.87V这个地方应该在15V左右。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15V_S5由升压电路产生测5V_PWR电压正常5.01V BOOST_10V只有5.44V,15V_PWR只有5.87V。看来升压电路能升压就是提升电压有点低,这说明有PWR_5V_VCLK脉冲,在路量PD4103和PD4101正常,更换PC4102  PC4103 PC4106 PC4108无效。手里没有示波器没法测量PWR_5V_VCLK脉冲,怀疑是PWR_5V_VCLK脉冲幅度不够。

PWR_5V_VCLK脉冲是由PU4103产生。待机3v5v也是由它产生,而且现在开机正常只是没有15V_S5,判定PU4103(tps51225)局部损坏。更换一片新的tps51225问题解决。再测15V_S5电压14.8V,5V_S0 5V正常了。接上硬盘开机一切正常。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网友:
沙发,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无私奉献 加分

网友A:
基本功扎实,赞一个。升压不出来,还能亮机,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扎实,赞一个。升压不出来,还能亮机,少见。

也不是一点没有,有5.87v。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B:
老哥还是很细心的,现在维修这活挣钱不易啊

网友:
基本功夫扎实。。向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还是很细心的,现在维修这活挣钱不易啊

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和前几年没法比呀

网友:
就是供电问题引起的硬盘不认,这个一般都可以搞定的,楼主的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呵呵。。现在维修这行业确实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