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触发

楼主(2017-08-16):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450不触发   待机3V 5V 都正常  开关脚也有3.3V 电源小板都换过    就是不开机  有时候能开    一般情况都是开不了    不知哪位大神 修过这种 情况没有      指导指导

网友:
按着时序查一查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先从ec开始查

网友:
ec和南桥  查一查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我有主板180元   qq
398232592 需要的话联系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咯,io,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触发怎么会怀疑到小板,小板的通病是引起掉电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待机触发得几个工作条件,看看那个不满足吧

网友:
ec和南桥 查条件吧

网友:
测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吗,用示波器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