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6代,漏电60ma,自动亮屏

楼主(2017-08-16):
进水的6代,拿来是不开机,拔掉指纹就能开,功能除了指纹不能插其他都正常,待机是会自动亮屏,亮几秒又黑屏,黑里面有亮屏,拆了指纹升压ic故障依旧,请问大神从哪里入手,漏电60ma又找不到明显发热的

网友A:
开关键借口检查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情况

网友:
自动亮屏。指纹排线重点检查,那条长屏幕背面的指纹排线。换掉试试,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你重点排查一下指纹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确实找不到问题,还是换总成吧。

网友C:
只扣显示和触摸排线试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扣显示和触摸排线试机可以吗????

单板开机也会唤醒,还漏电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键借口检查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情况

开机键接口阻值正常,这板腐蚀不严重,就显示ic和背光ic旁的电容有腐蚀,其他地方都不明显,拆了显示ic也漏电,难道背光ic也要拆掉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重点排查一下指纹方面的问题吧

夹电漏电拆了指纹升压ic,只有他跟vcc电路通的呀,3v跟1.8v不会加电就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电漏电拆了指纹升压ic,只有他跟vcc电路通的呀,3v跟1.8v不会加电就漏电吧

一般不会漏电但是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最好是排除一下

网友E:
自动亮屏,开机键的BUTTON_TO_AP_HOLD_KEY、指纹座HOME键 BUTTON_TO_AP_MENU_KEY_L
既然指纹不正常,就重点查J2118上的信号以及周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亮屏,开机键的BUTTON_TO_AP_HOLD_KEY、指纹座HOME键 BUTTON_TO_AP_MENU_KEY_L
既然指纹不正常,就重点 ...

现在home好了,换了个电源ic,开机键不能用,只能开机,开机后不能按开机键黑屏和亮屏,相当于开机键没用了,这又怎么破,换了电源漏电只有0.3ma

网友:
为什么修指纹一定就是指纹升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