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 M LX V2不跑码 有没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7-08-16):
华硕P5G41T M LX V2 REV1,0 故障是有复位 不跑码 刷了几个程序包括官网的 BIOS边上822排阻换过 时钟芯片没有换 这个版时钟坏的多吗
华硕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时钟芯片跟旁边的822先换,换完还不跑就得动桥了,G41的桥坏的挺多的

网友:
这板子时钟芯片坏的也不少,不说是通病,但也差不多快成通病。如果换了时钟还是不行,基板上就是82801GB南桥了。

网友:
CPU的pg正常吗?

网友:
看来又是822搞的,感觉修华硕的板有时很容易但有时很烦!

网友:
CPURST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要考虑换桥了,G41的GB桥容易坏

网友:
时钟坏的很多 不过GB的桥问题更大一点

网友:
g41的换完822基本上可以搞南桥了,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