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充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7-08-16):
今天接到一个ipad5不充电.以前修过多是尾插坏了,没当回事.速度换好尾插,上电还是不充电,好拆下主板,换好usb芯片,还是不充电,一点反应多没有,也不提示充电图标,拿下主板量电路,尾插过来的5v可在j6200的32脚测到,实测2.4v,尾插是刚换的,所以排除尾插的问题,量32脚对地值600多,不对,这个脚应该无穷大,不应该有阻值的,把l6157拿掉后阻值恢复正常,5v也正常了,是后级出现问题了,这条5v是给q8123的d级,测q8123的d级有阻值.把l6157和q8123之间的电容和电阻拿掉.还是有阻值.正常应该对地无穷大的。应该是板层出问题了,剪板无用后,只能改电路了. 把q8123的s级和l6157连起来.省去中间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真会赚钱, 机器修好了挣客户的钱, 发个帖子附个附件又来挣我们的钱

我才20兄弟....................................

网友:
n牛逼技术 开店店 赚 大钱钱

网友:
收多少钱 兄弟  老实说  精力划算吗

网友:
要是能画个原理图发上来,看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这是什么原理??怎么可以这样改??

网友:
楼主对ipad5还真是熟悉,阻值不正常都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才20兄弟....................................

不可能修个平板电脑你才赚20元吧

网友:
看来是老司机哦,对于电路这么熟悉,改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修个平板电脑你才赚20元吧

他说他年纪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他年纪20。。。。。。。。。。。。。。。。。。。。。。。

懂了,理解错误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问题,但是现在亮一下logo就黑屏了,背光亮能帮分析一下吗

网友:
这个线飞的有点6啊,不过楼主,这种板层拉低电压很少见吧,估计还是元件拉低的

网友:
好高端的维修,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啊??

网友B:
老哥你真会赚钱, 机器修好了挣客户的钱, 发个帖子附个附件又来挣我们的钱

网友:
那你的home键怎么装准备怎么解决?

网友(2017-09-15):
看来楼主经验无比丰富,修个平板跟我们修个显示器一样

网友:
手机没修过,还在远程学习中,今晚开课了

网友:
这么叼 板子都干 很是厉害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不错

网友:
描述的很详细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板层出现漏电,很少见,楼主修得也很巧妙,本来想加分的,结果时间太久,加不了,给你点个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修个平板电脑你才赚20元吧

人家意思才20岁  你叫人家哥哥   受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意思才20岁  你叫人家哥哥   受不起

哦哦.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修板层问题是高手中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才20还修是我另可以饿死,不能自己砸自己的碗

网友:
哇,膜拜大神,我们到这基本换板子了。老司机啊。

网友:
楼主应该没有找到真正的元凶,不知道这样飞线会不会出现返修

网友:
流逼的楼主。。。手机我还在观望 中。。。。。。。。。。。。。。。。。。

网友:
AIR2也是不开机,联机没反应。没有好的点位图,都还没有动

网友:
确实很艰难,给我就简直无从入手了,辛苦了!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经验谢谢分享  学习学习了  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