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开机报警 不显示

楼主(2017-08-16):
型号 :联想B590版号:LB59A MB 12209-1  独显

故障:开机报警不显示
原因:手用力拍过

1,客户自己描述,打游戏时有些卡顿,(双核CPU,虽然独显,总体配置低,玩游戏卡没毛病!) 心情不好就难免烦躁,手就用力拍键盘。(感觉玩游戏拍键盘的,很正常,要是不拍键盘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玩游戏!)然后就不亮了,再开机就:滴!     滴滴滴滴滴!报警,屏幕不显示。(我想客户的内心是纠结的,早知道不拍键盘了!)

2,拿过本子看看,发现后盖已然拆过,螺丝也少了几颗。客户自己说,以为是内存松动了,就拿橡皮使劲擦,两条内存擦的锃亮,都快秃噜皮了!(好吧,客户确实蒙对了其中一个情况!)硬盘也拔掉试试还是不行,总之,客户自己能揪掉的配件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心想,你行,你真行!替我干了一半的活。)

3,仔细看了下,发现后壳缝隙之间有些液体痕迹,问客户是不是进水了,他说拍键盘的时候,旁边的咖啡杯子撒出来了些,洒在桌子上沾到底下的。至此,初步怀疑应该是主板进水了。经客户同意,拆机检查。

4 ,将板子拆出来后,仔细看看,没什么异常,虽有一些液体流到板子上都有贴纸阻隔,旁边也没有腐蚀现象。怎么回事呢?

5,可能拆的时候,有些快了,随手碰到无线网卡发现插口处有明显腐蚀。
6,到此,心里就有数了,
7,用洗板水把主板上的网卡插口小心清洗一下 ,触点有腐蚀的地方用刀片轻轻刮刮,网卡上就麻烦了,腐蚀还挺厉害,刮了好一会儿,清洗了三遍,才差不多。然后用万用表测试主板腐蚀地方的针脚,彼此是否还连着,当然本身相连的除外了。清洗测试工作完毕。
8,先裸板上电,电流已经正常,插上屏幕,      正常
9,然后把其他配件都装齐,一切ok!至此,维修完毕。没什么难度,只是需要细心观察即可,另加一部分运气在内!
10,另附上亮机读取的BIOS ,论坛好些BIOS下载都要下载分,免个费! 联想B590独显 LB59A MB

网友:
帖子发了之后,我看到附件下载要下载分是怎么回事?我没有设置下载分呀?难道是自动的吗?哪位仁兄晓得,还请告知。

网友:
下载分是系统设置的,OK  自己不能设置

网友:
老哥你真会赚钱, 机器修好了挣客户的钱, 发个帖子附个附件又来挣我们的钱

网友:
这个估计都能发现,因为做维修都是祼板试机。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现象的机器

网友:
人家在一边 看你洗一下就好了,能给维修费啊?????????????????????????

网友:
幸好没有把板子拍变形,我一个客户,华硕的高端机,玩游戏时玩得卡,把板子拍成一片瓦了,换板子得1800

网友:
要细心就会有好消息

网友:
顾客在旁边的话可以多做点事这样看起来跟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