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开进不显

楼主(2017-08-16):
这个机器拿来大短路 后来排除以后不显 但是大小写可以切换。。。。。。。。。。。。。。。。。

网友:
先把屏幕和排线排除一下,再就是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加焊显卡,换显卡了

网友:
大短路是19v供电击穿电容了还是某部mos管了,查相关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是由南桥控制显示的,别去动显卡

网友:
外接CRT 来不显示哦?检查下 EDID ,LVDS  ,接口电路再说了, 不行 三板斧 来一炮再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