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3寸 Air A1466 12款 运行卡顿

楼主(2017-08-16):
A1466 12款 运行卡顿  客户反映运行慢 要重装苹果系统 装系统依然严重卡顿 拆机发现小板排线进水标签变红 排线接口没明显腐蚀 参考13款电源小板不良会引起机器卡顿 跟换小板后运行正常

网友:
看了好几个苹果卡顿的维修,貌似都是小板的问题啊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13款的,允许卡顿,而且进系统暗屏,也是排线接口进水了,更换排线解决

网友:
可以再查下 小板什么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