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460求助

楼主(2017-08-16):
版号daov08mb6d4  rev:d  开机有时花屏  黑白色花屏 很像显卡驱动问题但是系统重做了驱动各种都试过一样  进系统才花   待机唤醒可能就好了  集显独显都禁用试过还是一样  都谁遇到过?修好的麻烦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内存呢?先换根内存试试。另外遇到过CPU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引起花屏的。

网友:
先换跟内存条试试看吧,这种问题需要慢慢排除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这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但是看到过这方面的帖子进系统花屏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这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但是看到过这方面的帖子进系统花屏刷bios好的

这个一般是BIOS里面的VBIOS信息出了问题。